CPU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张775的主板。据客户自己说板子是在他清理灰尘的时候把CPU风扇下下来上的时候只上了一个螺丝就通电,通电的时候听见机子里面啪的一声机子就再也没有反应了一系列的检查过后我确定问题出在板子上。我把主板下下来看了一下正面没有什么明显的烧糊。就开始用万能表测CPU供电部分的各个场管的阻值。发现有一个型号为09N的场管阻值不对吹下来阻值还是不对确定是这个管子出问题了,换之。主板能通电了,但是不复位。用手触摸我刚刚换上去的管子通电会发烫。心想是我换上去的要不得。又重新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上上去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和这个管子一组的其他管子也不行呢?刚刚想要换的时候无意之间把板子反过来看见烧了的那个管子下面的铜线烧断了。想一定是这里引起的。用线接上以后通电,管子也不烫了,上U通电跑码了,刚说接显示器看一下结果断电了,我再去通电还是和原来一样了。。又用表打阻值另外一个09N又坏了。找了个换上去过后仔细想了一下为什么会烧这个呢?猜想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CPU供电芯片是6566的,找了个一起换上去。通电好了。测试了十几分钟没有断电就装机给客户带走了。只是小弟第一次发维修实例的帖子哪里有缺点的请各位高手指出。

网友:
没有烤机五小时以上就交机啊,不保险哦。

网友:
这种不用考机很久 10来分没问题 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最好还是多测测  这样的我一般开半个小时

网友:
呵呵!只要工作正常了,十分钟也就有了,没必要搞得太经典!烤5小时,维修费也不够给电费啦!

网友:
客户今天都没有拿来,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哦!~

网友:
我今天也是修了个这样的,后来短路了,晕死,管子和芯片拆了还是一样短路,最后给它判了死刑

网友:
我碰到因为CPU风扇上的太紧导致不亮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