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救急啊

楼主(2010-06-27):
本来是有保的机器、、、
可是客户送修的时候急着要
所以就只好给他弄了
对了、、送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电流跑到大概显卡位置没过
没有图纸
就只好压北桥试试咯、、、当时好了、、没几天回去又来了、、、
下载已经把北桥值过了、、、还是不显示。。。电流有1A多的样子、、开机过后大写灯和numberluck两个灯不断的闪
还有就是把桥取下来测阻值只有一个是4欧《用的蜂鸣档》把桥做上去后就好几个都是4欧。。我下载不晓得是不是那个桥坏了、、我的天啊、、、那个机器才收200呢、、要是桥坏了。不就搞多了啊

网友:
呵呵,,,故障判断不准确真的会自已赔本的,,楼主呀,,,换个桥不算工资也得要二百多了。。。把桥取下来测阻值只有一个是4欧《用的蜂鸣档》,,,这个桥有问题,,,更换就OK了

网友:
烧板 看哪里坏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不行的话跟客户协商了。

网友:
图纸,我找了好久,花了我很多积分的。。        上面写的是板号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有没有重新换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是两个灯不停的闪。楼主你机修好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
这几天忙。。所以没有上来回
没有还
不想换了
可能是桥坏了
听维修站的师兄说这个桥容易坏的
明天给客户说不修了
nnd
两百块搞死人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