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上BIOS电池就不开机

楼主(2010-06-27):
今天一个客户送一台ASUS  F8S说是下雨进水了   拿来不开机  放电来可以开机  高压板也坏了
一通电就触发可以显示   可是关机再开就开不起了   不上BIOS电池就可以开机   就是上电池就不开    请问是问题  查那几方面    不上电池一通电就触发可以进系统   客户急    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接上电池看短路了没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的VBIA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上一语中的 高人

网友:
换个BIOS电池!可能BIOS电池短路了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话。电路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看最终结果。

网友:
应该是主板CMOS电路故障,查下此电路。

网友:
南桥重新BGA,肯定好。

网友:
查RTC电路,看是不是电容有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