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 ALW 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6-27):
前几天在论坛下了个引脚定义的资料里边解释  它用在当电源插上后,这个电压就应该都有的,所以我们在插上电源后,只有是ALW

这里的 alw  是不是指的  当插上 适配器瞬间有线性稳压块 长生供给 ec 等开机芯片用的那些电压呢

顺便问下  sus 电压      我的理解是在alw电压产生后  ec  发出 控制信号 产生的  系统电压   也就是开机前  产生的待机电压  除了 slw 电压  也就可以教 sus 电压了

请前辈们给我解释下 好吧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SUS是在待机下就有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全面 有的sus5电压是待机就有的 一般的sus4 sus3都是开机之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