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个x800

楼主(2010-06-27):
    昨天同行给我个显卡,x800的显卡,上机开机花屏。也没测试直接加焊,等温度到了 200左右 。用镊子四个角都动了动。就断电了。放凉后 上机一看还是花 ,看来是判断错误 ,不是GPU的问题。用sd卡启动,加载基地的光盘,A卡检测软件 。但是进去后提示让按 1 就退出了 ,几个版本都测试了一下,都不管用 。不修了。上论坛查资料 。看了资料感觉可能没加参数。显卡就仍那了 ,今天内存显卡能修的修完了 。就把这个显卡翻出来 。到论坛下载了个a卡的检测软件 ,进纯DOS。 ati -NOcfg,, 呵呵正常了 。选择了 7 测试。看结果 好像是A 23 24,也没测量阻值 准备上论坛看看能不能修改BIOS把出错的关闭了 。因为内存颗粒是BGA的 没0.45的锡球。论坛找也找到能BIOS屏蔽坏内存的方法,但是发现例子里面不少是限流电阻出问题的 ,显存跟内存是一个原理 有排阻就好办 ,准备挨个显存的阻值 。先找个方便测量的位置测量 ,就找到了背面最下面的那个颗粒测量,一看排阻 8个 。一个排阻4根线,32根 还有4个两位的排阻 ,8个 。应该是40个数据线。一个颗粒就都40根 ,跟内存就是不一样,拿着表笔还没测量就发现一个排阻根别的不一样,应该是磕坏的 ,4条腿。 测量两个角的阻值比较大。根据修一代内存的经验,数据线出问题 显卡肯定花。看电阻上面的标识。100。 那表测量 10欧。内存上是220的 ,不能代换,挨个坏显卡上面找,没找到 ,主板上找也没找到 ,到隔壁的笔记本上找 。翻了一堆板子 找个了。拿到显卡上一比划。不行 大小不一样,显卡上的小一号 ,考虑能不能飞线。飞好后先看看是不是判断正确 ,准备飞线 ,但是焊过来焊过去。结果失败 。原因电烙铁太次,25瓦 5元一个的那种 ,没有买恒温的电烙铁。我这电烙铁修一代内存还可以,飞线就力不从心了。放弃 ,继续找电阻,就到别家的坏显卡堆里面翻,没翻到。正在发愁的时候发现我有一块根这个一模一样的显卡 都是x800的 。电阻也是一摸样的 ,直接在我的显卡上找了个好拆装的电阻 ,风枪吹掉 ,装到了 坏显卡上 ,开机测试 ,还是花屏,判断错误?测试一下。一看测试结果发现问题了 上次是23 24 现在是21 22 。结果根上次的不一样 看来问题就是这个排阻 ,不是吹坏了 就是没焊好,拿下来一测量 2-3 短路了 ,就用风枪拆了重焊,上机测量 ,哈哈 好了 不花了 。,找到问题了 ,先把显卡修好了 赚点人民币再说。我自己的显卡 我所谓 反正知道那的问题 ,找到了排阻 再装。
总结一下 ,显卡花屏 ,用软件测试 错误在 A0 22 23 ,测量排阻 发现有坏的排阻。 更换排阻 ,显卡修复 。还是经验少 ,发现问题的速度慢。看来还得多上论坛看看 花屏 跟黑屏的帖子 。里面的东西还是很经典的。
就这个排阻坏了  001 的这个 ,左面两个角被磕坏了 。

网友:
楼主弯路了,一上来就应该检查外观,这会省很多事的。

网友:
简单测量一下 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ddr-mbga 显存的数据传输信号就是到低电平 参考Vref感应电位高低进行数据传输,至于限流电阻那是遥远的传说!!横在与gpu与 ram之间的  电阻是用来终结数据线终端反射信号而加设的,此时的电阻 被称作【终结电阻】

网友:
这不是001是100,X800数据脚位错误,直接找到故障范围测试打值就可以找到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