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款液晶烧录软件MSTAR ISP TOOL V4.4.3.7汉化版

楼主(2010-06-27):
MSTAR ISP好多是英文版的,找到一个汉化版的,希望大家用得着。

MSTAR ISP TOOL V4.4.3.7汉化版.zip

网友:
是否还要硬件平台呢。。。。。!!!

网友:
肯定要硬件平台的啦

网友:
硬件平台是什么啊?

网友:
唉~!被忽郁了~!用不了~!

网友:
哪有直刷的哦,有的话人家也别卖编程器咯

网友:
上面的图是选第二选项是用的,这里就翻译成保存先项,下面第一行,是保存的路径的名称,点下面的开始读取

这里的翻译成所有芯片是完全不准确的,具体在家可以找适当的英文看原版

有原版对照一下就知道了,翻译的很差,建议大家不用浪费积分下载了

网友:
编程器,当然是要有硬件与软件配合使用了

网友:
不知这个兼容啥样的编程器呀?
我用580U,这个目前用不着~~

网友:
不知这个兼容啥样的编程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