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V61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了一台海尔的,插上去,有0.02的电流,以为是待机正常了,就出发,没反应。拆机一查,是3.3V的待机短路了。拆了下管,和下管接着的二极管,还是一样的,索性把MAX8734给弄下来,但还是短路的冷静一看,IO一个大洞,正好还有那样的换上去,就下班了。不知道明天行不行呢。

网友:
后能有短路,怎么待机电流还这么小,,,

网友:
  ec的on信号没有过来

网友:
换了IO也是没待机呀,MAX8734的主供电到了。但是没有开启信号,追线路也追不到。修过的,麻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