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第一个问题是屏有时候会花屏。知道这是个通病,求解决的方法。
第二个是开机30分钟左右就会黑屏,这个应该是高压的问题。想不换通用高压板的条件下修好原装高压板,求大虾几个维修方法。
通病
黑屏

网友:
想不换通用高压板的条件下修好原装高压板,先查高压包有没坏高压板没有空焊,高压包没坏就去保护试试。

网友:
先测量个元件的好坏,然后加焊,没招了就去下保护。
花屏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如何才能去保护,是在电源控制IC那里吗,?如果是我发个图跟形号上来?

网友:
同达网络
的帖子
把你高压板的控制IC型号发上来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高压电源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