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0-06-28):
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总线阻值、都正常,用假负载测也有复位,就是不跑码,有的C0,有的FF,有的FI,有的复位灯闪一下不显代码,接下来该怎么修?刷BIOS?换I/O?做南桥?做北桥?加焊CPU座子?手上有十几片这样的,如果说全报废就有点可惜了~~都是些INTEL845/865的板子,高手们给我点思路吧~~

网友:
你要先检查NB,SB芯片的供电才能判断是哪块电路出现问题,,,,一般所有指标都正常时才能判断BIOS等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用灯座有没空焊的,打CPU 和北桥   ,北桥和南桥之间总的值 、刷BIOS、压座子压桥。

网友:
BIOS为先,刷了再说

网友:
845/865的U座经常会出现虚焊的,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最好是有灯座测一下。

网友:
cpu 座背板是不是透针的啊?如果不是按楼主提供的信息看应该是座的问题

网友:
U座和 桥有空焊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吧  INTEL的原装板IO  BIOS    容易坏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不是INTEL原装板,是INTEL芯片组的板子,有的是工板,有的是V星,有的是技嘉

网友:
回复 shiziyou 的帖子CPU座是透针的,不是BG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CPU复位之后不跑码 那么一般都是采用先用灯座看座子 再刷BIOS  换IO  拆网卡 打各总线的值  等等这些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