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技嘉主板奇怪的开机现象

楼主(2010-06-28):
我的主板是技嘉770 US3 有时候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关掉电源过一会儿就能开机了 开机以后一切正常,玩一天不关机 什么事也没有,请问是什么原因啊。CPU是包开的FX5000 把主板拿出机箱,反复开机没有问题。重新安装CPU后,装回机箱 ,至今快一个月了一直没有问题,估计CPU与插槽接触不良,或机箱与主板接触不良。

前几天玩玩蓝屏了,上测试卡测跑C1不过 换个内存槽插好了,估计以上问题也是由内存引起的

网友:
查查电源感觉像充放电保护

网友:
你最好是换个好的电源看看,有可能是你的电源上的功率管放大倍数减少了,就是电容炸了!

网友:
LZ开一下机就断电了,等上几秒钟看它自己还会不会再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我这也是有一块GA770US3的板子,有时正常用没一点问题,有时候重启之后键盘锁死,检测到硬盘那过不去,非重断电再开机才行,换键盘也一样,比较郁闷,在包换其内换之,再没出现过。

网友:
像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下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神舟的板子不上CMOS电池会出现LZ的情况!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