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512m一代内存换完坏颗粒后测试jump大部份是红的

楼主(2010-06-28):
金士顿512m一代内存换完坏颗粒后,用 rst测试 ,jump大部份是红的,别的都没事。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焊接一下看看,jump测试的时候内存发热了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jump大部份是红的,颗粒不良,换或降频

网友:
降频也行吗?怎么降频啊?是不是ddr400降到ddr333那样的降频?

网友:
在CMOS里面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