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41雷击板维修

楼主(2010-06-28):
雷击板子,并且是二修。
拿到手上目检,发现网卡被拆掉了,主电源芯片TPS51120被拆掉了 ,两个芯片装在塑料袋里跟板子一起送过来。南桥更换过,其他地方没有动过的痕迹。
测量了各个电感的对地阻抗,发现5V的阻值偏小,只有40几欧,其他电感阻抗正常。断开5V的断点,电击了一下,电压在5V的时候电击电流只有0.07,看来是击不出来,因为没有完全对地,所以我先暂时把它放一边。
51120装上,测量没有短路之后就通电了,待机电流0.09,3V 5V电感没有电压,意料之中,不然上家不会动这个芯片吧。一摸51120,发现很烫手。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51120自身损坏,另一种就是51120内部稳压出的两个小电流的3V 5V负载短路了,也就是图上的19VERG3,和21VREG5,这两个是3.3V5V输出。
测量了这两个引脚没有明显短路,一个400  一个500多。再次上电,测量电压,发现5V输出正常,而3.3V被拉低到1V,明显有短路的地方,看来51120本体应该没有损坏,是后面的负载有短路。
因为51120输出的3.3V电流很小,不仅自身电压被拉低了,输出的电流也没有办法让短路的IC发烫。这时候我在3.3V的地方焊上电击用的电源头,用可调电源加了2.5V的电压上去电击,电流有0.2几,这个3.3V去的地方不多,一般都是EC损坏,一摸果然EC1070发烫了。
拆了个1070换上,插电待机0.05,然后跳到0.08,这个应该是自动触发了!不过摸51120已经不烫了,电感的3V,5V也正常输出!用开关压条关机,待机还是0.05.,手动触发仍然只能上到0.08,看来电压没出来!测了一下触发后的状态,发现3V 5V 1.8V正常,而其他电压全部都没有!1.8V的控制ICTPS51124
1.8V的开启信号是SLP_S4,而1.2V没有产生,开启信号为SLP_S3,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想可能南桥坏了,SLP_S3没出来。测量发现SLP_S30.2-0.5之间波动,可能是短路了,信号短路比较少见!打对地阻值发现SLP_S3这个信号对地只有8欧,严重短路了,正常应该有300多吧。结合5V对地只有40几欧,我先拆了5VSLP_S3信号都到达的TPS51124,发现两个地方都仍然短路,没有变化,只好顺着图纸一个一个芯片拆过去。

拆除了U5 芯片上写着51100 图纸上不是这个型号 之后阻值上升到40几,再拆除U11 51117 图纸型号也不一致 ,阻值上升到260几,虽然我觉得还是有点低,不过260几应该能上电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严重短路的话都可以上电试试,因为短路的元器件肯定会有与之相关的故障现象,可以帮助你快速判断故障!从料板上拆了损坏的两个芯片装上,上电,电流跑到0.3,其他电压正常却没有CPU供电,量测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脚5V只有30几欧,与电感的5V接了一个10欧姆保险,看来将5V电感拉到40几欧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更换了CPU供电芯片之后,因为5V阻值正常的关系,待机电流也由0.05回落到了0.01上电正常显示。将原来被上家拆掉的网卡装上去,发现是短路的,于是更换了一个!
整机装好之后发现不显示,再拆除了无线网卡后恢复正常,更换了一个无线网卡可以显示不过会报错,找了个DV2000的无线网卡装上去终于正常,看来确定是无线网卡损坏而不是主板,这个板子要装原装的无线网卡才行。

再测试功能,USB正常,声音正常,有线网卡。。。怎么掉电了,插网线的时候掉电了,我以为我碰到了电源头,因为网卡接口就在旁边,再次开机再插网线还是掉电。。将网线插在板子上开机,快显示的时候就会掉电。看来网卡这边的电路还是有问题啊!

再将机器拆开,此时已经修得很累了,也没有测量,反正也就那么几个东西,直接更换了网络变压器,故障依旧,再更换网卡,故障依旧,实在懒得量了,直接更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此时终于傻眼了,只好老老实实量信号。思考了一下,跟网线有关的也就这么几个东西,测量了网络接口到网卡之间的各个电阻,电容都没有损坏,电压也都正常。
可能是接口这边的问题,一测量,果然,网卡接口的两个指示灯,是两个发光二极管,现在一个正反向都是85,令一个正反向都无穷大,两个极端,都不正常啊,可能就是这个灯短路造成网卡不正常的,此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帖子太长  2楼继续

网友(点评):
维修思路很重要。哥修的不是板子,是思路。板子修的漂亮。学习了。呼呼。

网友:
我们看图,+3V_LAN经过R188R218这两个330的电阻加载网卡接口的二极管正极,而当网卡检测到网线插入或者正在传输信号时,驱动两个二极管的负极信号为低,这样二极管就会发亮了。
短路得剩85欧的二极管是LED_3S_LANACE#信号相连的二极管,我直接将网卡与这个信号相连的脚位32脚翘起,上电,发现还是掉电,虽然下面这个二极管也损坏了,不过短路的二极管都不是元凶,难道烧开路的二极管会是祸首吗,我有些沮丧,不过还是LED_S3_LANLINK#信号相连的27脚翘起,上电,竟然发现正常了,进系统也可以上网,修复了。
我不喜欢这样无知的修复,我觉得这两个二极管可能并不是故障的原因,虽然他们确实损坏了。不过我翘起LED_3S_LANLINK#信号网卡相连的脚位后,故障确实修复了,证明跟这个信号一定有关系。在图纸上搜索了一下,我发现这个信号还连接到了一个MOSQ517,而MOS管的控制极连接的信号是SLP_S3,在我眼中就像血红的大字一般醒目,之前就是它短路让我拆了好几个芯片。
Q517 G S之间并没有击穿,不过D S之间是无穷大,损坏是毋庸置疑的,也许G S之间是软击穿!我们可以想象,在插入网线之后,网卡驱动LED_3S_LANLINK#为低电平,而Q517 G S之间却软击穿了,等若将SLP_S3拉低,肯定会掉电!
更换了Q517之后,我再将网卡翘起的两个引脚焊了回去,机器也不再掉电,至此整机修复了!
大家看到这些损坏的元器件应该可以反映过来这是雷击板了,我都可以想象,电流从网络接口进来,经过网桥将网卡芯片连同南桥烧毁(上家更换过了),再烧毁了与网卡相连的网络接口的两个二极管,
顺便烧毁了与二极管相连的Q517,在通过Q517流到SLP信号,烧毁了与SLP信号相连的U5U11CPU供电IC如何损坏就不得而知了。。
墨星
627日星期日

网友:
楼主。真的不错哦。这个机也修得够累的了啊,不过。。。  最终还是修好了。 哈哈。。 好样的。。。

网友:
测量了各个电感的对地阻抗,发现5V的阻值偏小,只有40几欧,其他电感阻抗正常。断开5V的断点,电击了一下,电压在5V的时候电击电流只有0.07,看来是击不出来,因为没有完全对地,所以我先暂时把它放一边

高人...你是用什么给他电击的???是击电感吗??????能不能说说这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设计了断点,就是一个焊点,用烙铁把焊点脱开,就是两个独立的焊盘,焊盘前级接电压产生电路,后极接负载电路。断开断点可以很容易的判断是前级还是后极短路。我是断开断点后点击了短路的负载一端

网友:
lz是在是厉害得不行啊
这么多问题都搞定了
我下载觉得维修真的是有趣了
只是苦于跑线路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才,太有耐心了,佩服佩服。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估计你的上家就是缺图纸。

网友:
思路好清晰!

网友:
LZ真是厉害啊啊
很经典

网友:
维修就是技术加经验加图纸再加细心耐心.呵呵.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这么复杂,LZ辛苦了

网友:
看着你的贴子慢慢成长起来!

网友:
楼主很强,维修真的很注重细心。。分享了。。。

网友:
哇 你太厉害了啊  这个 都修好了啊

网友:
经验+技术  厉害!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思路清楚,刨根追底。学习了

网友:
楼主! 好有耐心。技术精专,你这样一口气。搞成好不容易。值得我好好学习。

网友:
我有一台进系统掉电怀疑网卡引起的,但真的查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修机修到这个程度实在不容易啊学习LZ钻研精神

网友:
楼主太强了,少有的,佩服,真的打心里佩服

网友:
唉这样的板修好能收多少钱啊,都被倒爷给赚了

网友:
好强的技术,很佩服。。。。。。

网友:
朋友请把这个机子的图纸传上来一份好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HP6530S的这个图纸呀。有的请传份上来。

网友:
雷击的本,最不好修。桥要是坏的话,面积就大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都修复了,一波三折, 很佩服楼主。

网友:
这样的维修叫人佩服呀,有很强的功底。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