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主板开机马上断电,按住开机键不松手10秒左右能开机

楼主(2010-06-28):
V星945GCM5 V2主板开机马上断电,按住开机键不松手反复通电断电10秒左右能开机,CPU供电的插头已经拔掉了也是一样的情况,会不会是开机芯片MS-7G问题?还有开机就烧CPU中间一相供电上面的场管,拿下中间供电所有场管后,上假负载开机有1V核心电压,装CPU怎样都不能开机。供电IC RT8802A已经换过.RT9619A没有配件没换,

网友:
应该就是开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类板子
VCORE不正常时,有可能一上电板子就要断电
建议首先修复CPU供电
屡烧某相供电管的原因应该是该相得驱动IC输出PWM脉冲不平衡,或者该相得BOOT端回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