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故障

楼主(2010-06-28):
闲着没事打开一客户换下的坏多彩电源.测得待机电压5V,短接绿线到地风扇不转.两主电源管正常大滤波正常 .测得TL494  2脚电压为4.8V.12脚为10.4V其它脚电压均正常 .现请教各位前辈我该如何修理?

网友(点评):
2脚是误差放大器的参考电压,12脚的电压范围在7~40V。另外有参考价值的数据一个也没测。例如14脚基准电压,4脚死区电压,8、11脚的推动输出电压都没测量。

网友:
12脚电压有点低,应在12-26V之间。

网友(点评):
TL494 12脚只需要7V就能正常工作。 供电范围为7~40V。

网友:
8脚11脚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你的电源是好的呀  换494 12脚50V滤波电容

网友:
电压比较低…………把那个两个大滤波电容换下…………还有直流输出那里的50V滤波电容也换了。。可能电容有漏电现象……

网友:
4脚步3。4V      8脚和11脚2。33V  12脚10。62V此为494待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2.33V8脚待机和绿绿线接地均为2。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了.绿线接地时12脚柯达到11.5V

网友:
2脚有4.9V电压该机器为IC7500 和WT7525组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