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位是何意思

楼主(2010-06-28):
笔记本电路图中经常说到   上拉电位   是何意思,具体作用是什么?多谢各位指点下小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0964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2022
这两个链接都看一下,看完了可以再搜一下"上拉“,找更多的贴子,看是否能理解。

网友:
多谢各位热心帮助,讲解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已经收藏了。

王志佳 -2

网友:
呵呵,这个简单理解就是给信号和其他提供的供电

网友: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就是让笔记本的输出或接收的信号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