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大哥帮忙介绍一本液晶显示器维修的书籍。

楼主(2010-06-28):
液晶这方面本人不是很了解,比如什么屏用什么屏线跟什么驱动板,想深入了解一下液晶屏的点屏配板技术,希望哪位大哥知道有哪本书比较实用的推荐一本,先谢谢了。

网友:
液晶方面比较好的书籍目前没发现有,有些都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点,但是根本就不涉及到核心的问题,比如屏的电路.其实液晶最难修的应该也就是屏部分.但是屏的有些问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论坛有人发了二本好像是  看图学液晶显示器  点屏从入门到精通 你搜索一下看。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标准   这本不错,想学液晶基础可以买,看完之后再看另一本,液晶显示器维修代换技法揭密 这本以针对性对高压板电路电源等进行讲解,看完以上两本再加上自己的电路基础和收集资料基本可以解决一大部分问题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代换技法揭密这本论坛有下不用去花钱买。

网友:
看图学修液晶,看看这个就行,自己买一本吧,看pdf累的慌。我自己就买了本,才2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