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8):
方正R211开机后进了系统后没用几分钟自动关机!~在开电压从带机0.06跑116.118在跳回0.06,!~拨了电源在插上才能开!~一样的进了系统过几分钟关机!~求解中!~

网友:
  掉电的机器 不能在开的 需要去除电源才能开启的 应该是后极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