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四灯改两灯,结果……

楼主(2010-06-28):
      看了周XX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50
还看了其他同行四灯高压条改两灯的贴子,发现全是文字,自然有人会怀疑到底行不行?有没试过?有人说把不用的两个接口短路 (这图是基地贴子的截图);也有人说就接两个灯管要用的,另外两个空着;还有人说……(就不一一例出来啦),基地一搜有很多!因为之前2灯高压条都有不少备用的,这次正好用完啦,米办法,只能用四灯改撒,直接进入主题:(我选了周XX的方法,至于其它方法日后再试:在不用的接口加3KV电容),四灯高压条 ,3KV电容 ,取掉接口焊上去 ,上电一秒钟即拨(怕暴电容),正常 ,一直上电, OK!测机 ……
   目前只测了这种改两灯的方法,下次有机会再测把不用的灯管接口短路!

网友:
很想知道,4灯改二灯只使用一组二根的灯管,这样能行不!

网友:
明基的也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你再看看周XX的贴子,四灯改一灯都可以!

网友:
每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只要研究一下电路,很容易改的

网友:
很强  不过从价格的角度上考虑,似乎这种方法不可取

网友:
这办法真好 借用了先

网友:
恩,太有才了,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么干

网友:
加3KV电容OK,但是用短路方法不可取,连接两反馈好象不行,我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板不能接吧

网友:
好贴,只是不明白,驱动板和高压板的那三根连丝是怎么找出来的。

红线 黑红 蓝线,这些不是到驱动板的插针上去找吗?

网友:
又学了一招啊呵呵

网友:
互补推挽升压的短路和加电容都行,加电容更好。但现在有的高压板就一个功率管,那就是短路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三根线是供电,GND,和ON/OFF

网友:
可以一试,值得研究。可以把两个口并成一个口来用吗?

网友:
问题是,我进的那些4灯的,只接2个口也是可以用,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