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电脑在客户那里可以开机但屏幕无显示,屏幕指示灯黄色一直闪,但到我这里就可以开机,但是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经常这样,时好时坏,还有的是开机无显示,但屏幕指示灯是绿色的,也是一直闪,想请都各位大侠,如果排除显示器的问题的话,多半是什么情况引发这样的故障!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较大!~

网友:
支持二楼,这种一般都是高压条的变压器,就是那个线圈不良

网友:
请楼主先确定不是显示器问题后再进行后续问题的咨询吧。当屏幕没显示的时候可以试试按按数字键盘开启键。如果能正常亮和灭的话。那问题就应该在显示器和显卡上面。
当然还有可能是屏幕分辨率高了。显示器按键性能不良什么的。自动调节分辨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排除了显示器故障,且键盘灯不亮的话,大概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故障现象是可能今天能用,但可能明天就不显示了,没有什么规律性!

网友:
把显卡和内存拔下 擦干净在装

网友:
把能拨插的零件都拿下来。清理干净。有条件的话对用风枪和洗板水对南桥进行加加热除尘。

网友:
感觉不能排除显示器,应该是首先考虑显示器.

网友:
你所说的问题太笼统。
首先, 你更换个好的显示器试一下,如果没问题,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其次,如果显示器没问题,你可以将系统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先调下来,有很多就是刷新率的问题,有些显示器老化了,高分辨率状态下不稳定也存在。
再其次,查显卡,包括显示器线。
测主机的时候,插上主板诊断卡看一下跑码,如果跑码不正常,就是主板的问题。
ATX电源供电不足也偶有开机不良的故障。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
本人碰到过一例HP3111

网友:
楼主好像都没说是什么显示器?CRT和LCD  不亮情况不同

网友:
第一步检查计算机VGA输出到显示器输入之间连接线是否正常。排除是连接线或显示器引起的问题。
第二步确认是独立显卡还是板载显卡,如果是独立显卡,确认VGA连接线是插在独立显卡上。
第三步切断电源拔插或更换独立显卡,重新开机,看故障是否排除,故障依旧说明主板不良。
第四步板载显卡请拔插或更换内存后通电按开机按钮看故障是否排除,故障依旧说明主板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