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风扇改常转的方法

楼主(2010-06-28):
V3000的机器风扇改常转,其实只要把风扇插口的 1 ,3脚短接就可以了。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提供这种方法,有的话,我删贴。谢谢

网友:
这样做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让他一开机就一直转吗 这样对机子好吗

网友:
这么不是狠难改,有空多来论坛走走,很久就有人发了.你这个办法真的不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我都是通过刷BIOS来改长转的

网友:
一般升级BIOS基本就长转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将供电和控制线短接吗?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问下常转的BIOS版本是多少?

网友:
找个电压直接飞上不就行了

网友:
以前飞到人家时钟的3。3上,后来直接不改,坏不了,返修得少

网友:
这样应该也可以的吧,下次我试试看!

网友:
你何不把控制芯片的输入输出搭到了起去,第一脚跟最后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