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0-06-28):
分析与处理过程:
1、
拆下主板,无3M 5M 电压,故检查1631电路
2、
测3M电感,对地值偏低,上2V电压烧,南桥短路发烫,拆下南桥,还是无3M 5M
3、
1631测量结果:22 16V、21 VL5产生、7 28脚VCC5M-ON 为低。VCC5M-ON由PMH4经R866进入1631,断开R866测量判断,PMH4未产生VCC5M-ON-PMH4信号,遂将重点转向PMH4。
4、
检查PMH4 工作条件,U61 VCC3SW电压已产生送至PMH4。PMH4 73脚EXTPWR#未被拉低,此信号由Q53 D级被拉低而产生。检测Q53 G级无VL5电压,经检查主板断线,从1631 VL5直接飞线到R301,检测EXTPWR#信号产生。
5、
此时VCC5M-ON-PMH4已经产生,但经R866后电压为低,查图纸 VCC5M-ON-PMH4经R866去三个地方:1845 U61 1631。
6、
测R866后级对地值,竟然只有几欧,难怪信号被拉低,拆除1631后,阻值恢复正常,更换1631,上电3M 5M产生。
7、装上新的南桥,上电跑码,此机修复。

维修过程中感谢
包子兄弟 佰特科技兄弟 的支持!!

网友:
T4图纸比较多,我就不上传图纸了

网友:
你这个机子修复的还挺顺利.故障也不少.

网友:
楼主 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不错 又学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