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4720 47 系列的本本白屏 花屏 通病现象 大家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0-06-28):
ACER 47系列的这款本本 会经常出现白屏 花屏之类的现象,先前提说明,不是显卡问题。同样希望给为同行看清楚问题在讨论。
第一次:我接到这本本,就是屏幕摇摇会有横线,抖屏,当然,很多同行都会说是屏线问题,我也不例外,定了个屏线,换上好了很多,可过了几天又出现类似问题,最好换屏才好。

第二次:同样的抖屏,花屏,白屏,黑屏,按照经验,更换屏咯,可是不行。最后拔插屏线接口,好了。后来听说又不行了,客户将就用了下
第三次:同样的抖屏,花屏,白屏,黑屏,美女客户貌似也懂,知道自己拔插屏线接口,恩,还真好了一段时间,后来频率高了就拿我这里来了,到手上,拔插,好了,在关机,开机,不好了,在关机开机,好了,在开机一直好,,我汗。。。(这台是集成显卡)+
可能明天还会坏,我还没具体的测试维修。先和同行们说说,有没有搞定的。

个人认为,可能是屏线接口虚焊(我没补焊没试过),应该是一种通病,等我找到了和大家分享。有遇到过的赶紧透露下哦。

网友:
感觉是屏线的事,我加固了一下,到现在还没有白屏。。

网友:
我手上有台4720z,插拔屏线能暂时解决问题的,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还有次插拔屏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了下,键盘回车键连键。问下,换根屏线能彻底解决白屏问题吗?

网友:
把排线用像比擦擦,然后再加固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0-08-16):
还真皆门,换了屏线也不行

网友:
不是屏线的事,是屏线接口的问题,我修了好几个这样的本子

网友:
看来是屏线接口啦

网友:
恩,是的就是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新屏线,排查屏线接口部分一定能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也不是不行的办法,如果换屏线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2010-12-06):
4710是白 屏,是acer的通病!!设计问题

网友:
屏线口设计在了风扇排热口上,时间常 了,虚焊,造成!!

网友:
学习啦!谢谢楼主发起的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能解决的

网友:
说的很对啊  很多这样的问题是要记住的!

网友(2012-03-05):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用手敲敲就好了,真怪

网友(2012-05-18):
我手上有一台4710  时亮时不亮,一般开3--5次会亮一次,很是疑惑啊

网友(2012-08-13):
换屏线,绝对好

网友:
设计有缺陷,应该i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值得学习,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