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笔记本串口120G出现的故障 求救

楼主(2010-06-28):
用MHDD检测在百分之90左右有一个坏道,修复好了,现在检测没有X了,只有一两个红块,可是还不能分区装系统,用MHDD中的AERSE高级擦除只能擦除开头一点点就不动了,重启机就认不到硬盘,得把电源断开才能认到,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情况!!
笔记本

网友:
晕,,整个论坛就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没有人能解答吗、、、、、

网友:
磁头可能有问题

网友:
MHDD修不好的
如果磁头是好的吗,盘面缺陷不是太多
做SF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