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看PPS有时会死机

楼主(2010-06-28):
   这台电脑真的是好怪的;本来是看PPS.聊天大概两.三个小时就会死机;开始解决方案是:重装系统,装好走人;但两小时后客户又打来电话说:“故障依旧”。好;把客户的机搬回来换内存故障还是一样的,检测硬盘;没有坏道啊!!!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散热,摸摸南北娇,看有没有发“骚”

网友:
温度正常  ;风扇只有270转

网友:
找到了问题;换个CPU就可以

网友:
AMD的CPU吧

网友:
不换不知道 一换真奇妙啊。感觉 有很多人都不大乐意怀疑CPU 有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CPU这种怪问题也出..

  看了论坛里的高手才晓得...原来CPU是什么怪问题都有可能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2011-04-08):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现在是有时聊天就报错。死机。系统重新安过N次了。换过主板还是这样。能不能是硬盘的问题/。求教、

网友:
本人也有一块板子,以前是南桥坏了,后来换了一新的,不上网干什么都正常就是一上网时不时的死机,也不知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硬盘的问题,后来换了硬盘也死机,CPU是INETL的,现也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觉得2,3个小时才死机,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