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按键板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前几天修了台大水牛液晶显示器,产品型号TFT19W80PS.客户拿过来时不通电,拆开一看驱动板被改过,用12V通用驱动板改的。检测发现是按键问题。全部按键换了指示灯亮了OK。可发现按键板的电容.稳压二极管.电阻都被拆掉了。看他的维修标签才换板一个月,按键就坏了。也没多想换了按键以为就OK了,今天客户又拿过来说不通电了,拆的时候在想会不会按键又坏了。一测真的按键坏了。会不会是被拆的电容这些问题,换的按键肯定没问题。有谁知道按键这些电阻,电容多大呀

网友:
按键板图 怎么没人回应呀

网友:
找个按键板试试,驱动板还有问题按键电压是多少。你找一下驱动板上跟按键相连的电阻电容有没坏。

网友:
是不是两个按键共用一条数据线?

网友:
不是  可能他的线不够用  在按键板上接了2条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