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X550-GD2电容爆

楼主(2010-06-28):
前两天修了一块七彩虹镭风显卡,来的时候电容爆掉4个,换好电容后,简单测量后加电测试能显示了,由于时间关系没来得及进一步测试。今天再测的时候就有一次能显示,以后就怎么也不显了,奇怪。没怎么修过显卡,请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为什么会爆电容呢?而且是4个,坏的很厉害。

网友:
找一下GPU供电对地值不能为0,显存供电对地值不能小于50过小是是显存或GPU坏,温度过高或电压不稳定都会爆电容。

网友:
核心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些,不防加焊核心来做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