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玩一会 就自动重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28):
玩一小时左右 就会关机 重起
电脑

网友:
温度太高散热不行, 理好散热。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下能行不。不行就处理一下散热问题吧

网友:
如果散热没有问题的话,看看你的电源。我的电脑以前也是不定期的重启,换散热风扇重装都不管用,最后量了一下电源,发现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就换了个电源 重起的毛病就没有了

网友:
你那的电压稳不稳,

网友:
先去下载个鲁大师,测一下各个硬件的温度,看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换个电源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主板,内存,CPU,显卡均能导致你所说的玩游戏重启的故障,首先清理灰尘,涂硅胶,查看各风扇是否正常在转。开机过程中重启后,进BIOS里看一下CPU温度。用换件的方法先确定故障件

网友:
电压,电源?

网友:
集成显卡的清理灰尘,独立显卡的清楚灰尘再不好使,就做BGA。

网友:
自动关机一般都是温度过高引起

网友:
首先,CPU风扇散热处理好,不行重装系统,再不行换电源试试

网友A:
注意散热。夏天电脑也怕热的。

网友:
LZ的故障问题没有表达清楚。
如果单纯是电脑重起。最可能有2个问题:CPU散热和电源问题

网友:
解决了温度高的问题,差不多就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