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LA接小四口掉电

楼主(2010-06-28):
主电源IC为ADP3180,,从IC为3148。。用表笔测各个场管没有短路。。

拆掉主IC接小四就不掉电,换了新的,接上还掉电。。。把3418全换通电还是掉电。。

主IC从IC全换了,,,场管全拆下来都是好的。。。。

NB测了也是好的不接小四口通电有1。22V供电。。。。。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桥空焊也会掉电,那些小贴片电容有没明显不良的?

网友:
双桥的,,,,SB是FW82801EB。。。北桥空焊会造成接小四口自动掉电吗?

网友:
小四口电路里有短路的过流的!

网友:
重点查12V供电部分看看有那里过载短路保护

网友:
知道是12V电路故障,,,,NB都做了BGA ,不OK。。查也没发现有什么小东西挂掉,

网友:
若场管G极驱动不良,也会造成掉电的问题出现,有必要将场管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