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有12V和5V

楼主(2010-06-28):
    接修一台液晶17的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拆开检测电源部分的那些什么这管那管都正常,就是没有12V和5V电压。当时就给换了SG6841,之前测的6841也是没有输出12V电压。我换上去的那6841决对是好的。猜想可能是哪里的电阻还有电容有些问题。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就上论坛请教大家

网友:
我新手猜想下大电容 和电源IC

网友:
还是把最基本的 原理搞 清楚了在来维修

网友:
如果你对电路一不熟的话,一个个元件拆下来测吧!反正也没几个元件了,注意电阻是否变值,稳压管是否击穿

网友:
这个是68414 的引脚定义。测大电容两脚有没300V ,6841 3脚  4脚  8脚 6脚电压是多少发上来。

网友:
先查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