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6-28):
我的LG  W1943S 的液晶显示器 最近莫名其妙出毛病了
现象:先是下面部分出现一条横的灰白色线,接着扩大,然后一个屏都变成灰白色,不过如果没接数据线的话会出现提示字幕;然后关闭一段时间打开有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一会,昨天关闭一天多没打开,晚上又试着打开发现又正常了,用了3个多小时后又出现异常,看到好像是数据刷新不正常的样子;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这个维修贵不贵啊?是不是里面元件老化了?

网友:
看来是屏电路有问题,先看是不是屏里的时序电路有点虚焊,还是屏驱动到屏的电路接触不良!

网友:
LG的液晶显示器好像没有螺丝,是卡住的吧,好像很难拆啊
我第一次拆这个东西,也不清楚里面电路结构

网友:
昨天晚上用了4个小时之后又有问题了,我弄了一下,拿个风扇吹了一下,没有效果,但过一分钟后又正常了,好晕啊

网友:
同意二楼的,屏电路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2012-09-13):
打开机器壳子看了吗,不看大家知道那里的问题啊,推断是机器里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