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93C.

楼主(2010-06-28):
      今天见到了个主板是映泰915的用鲁大使查看主板温度显示93度  。 用手摸下确实感觉到烫,  再这里问下是不是主板就是这样的。  记者以前见过块板子 是7彩虹的 也是烫   ..

网友:
主板多少度算正常?

网友:
给你说 是cpu的风扇不好 你换个好点的风扇 主板温度就降了

网友:
能正常用 就行   有一次 鲁大师乱抱温度   换了 个IO  就OK

网友:
  晕 我都弄这3个电源大风扇加电风扇吹这了  还是哪*样   ???
     来个专家给看看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一下,有的电源老化供电不足会这样。

网友:
最好是自己用手摸一下.看是不是确实很烫.

网友:
开机一段时间! 用手摸一下是哪个烫手烫手不就知道了!北桥南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