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今天修一台x200的机子开机无显示。电流到1.3就不动了然后摸内存下面的pcb板特别烫手
内存周围没有大的芯片也没有发烫的元器件。我怀疑是不是pcb板内部短路造成内存下面特别烫手。因为南桥北桥我都换了。并且各个供电都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烫手不能说明问题 电压正常了 可以开始时钟和复位了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跑码试过吗。代码多少?

网友:
这机器换北桥。很辛苦的呀。

网友:
没量到那里有短路吗,试跑下代码或者是否直接跳到1.3A,如果是那一定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