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28):
昨天的FOXCONN(富士康) 865的板  不触发已修  现在故障为  不过内存  所有地址线 对地一致   系统总线信号有3.3   主供电2.62   辅助1.31  6个时钟都正常有1.24电压  求思路  BIOS已刷  桥也已压

网友:
SPD电压多少  一定 要确定BIOS刷对,桥有些是压不出来的只有加焊。

网友:
做桥以前先查一下IO等外围吧
也许报错不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内存,内存槽有灰尘也说不定,这些小细节应该先处理~

网友:
做了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