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如何检测纯平的行管及高压包电路故障。

楼主(2010-06-28):
对于纯平维修,我是新手,求高手赐教一下。
现在碰到一台纯平,开机显示灯一亮一灭的,断开向行管部份供电电路后,显示灯正常常亮,拆下行管用万能表检测是正常的,估计是高压包故障,现在我想用个灯泡作负载,代替高压包,看看显示灯是否正常,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师傅们,这个灯泡应该怎么接,请具体说明一下,该断开哪部份的线路,两条导线该行管或高压包的哪个极,谢谢了!另,根椐上述故障,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
取下行管,灯亮正常,说明行短路或过载,,检查行包及周边,枕校等

网友:
取下行管后不用接一个假负载吗?

网友:
要接,也可以呀,你把二次电源的开关管拆下,如果是升高型的就在它的D极与S极间接;如果是降压型的就在S极与地之间接。

网友:
怎么这么复杂啊,又要涉及到二次电源哪块电路去?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二次电源的问题或是高压及周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