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卡 请教维修思路 有图

楼主(2010-06-28):
这块显卡,可以开机,并有显示,只是进入系统后会蓝屏,观察后发现是电容爆了几颗,6.3V的,但我这边实在找不到这种电容,请问代换
电容!

更换电容后:
显卡GPU不发热,检测不出来显卡。莫非是更换的电容不对,要电解电容才可以吗?
请高手们帮忙用图片 标一下测试点吧 谢谢了!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耐压不低于这个的换上就行了,注意要矮一点的,不然显卡插到电脑里空间可能不够。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在说,找旧板拆

网友:
第一块打两个电感和金手指上面小数据线的对地值看GPU有没空焊,测右上角场管的D极电压是多少,如果都正常就加焊GPU。
后面两块先换电容,电容的耐压容量大于或等于原来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换电容时,要考虑容量、耐压一致或稍大,圆柱高度也要考虑,高了会影响PIC插槽使用。换掉电容后再观察。

网友:
看楼主只会测试呀,电容找不到就到基地或淘宝上买相同的,代换就不用了,如果有条件可以改一下方案,这样不利于再次鼓包

PS:如果你工具和物料全得话,到可以给你指出问题所在,不过现在指出也无用

网友:
还是没人回答啊!我再等!

网友:
看图片楼主换的不对,好多16V的都用6。3V换上去的吧,楼主仔细看下电压,容量还是其次电压16没有就用25V代,差太多肯定不行

网友:
你好,原电容真的是6.3V的,我从主板上拆下来换上去的,保证正负极没错!

网友:
你好楼主如果原来显示的换了电容不显示一般如果电容没换错的话你加焊一下MOS管什么的排除虚汗的可能性

网友:
容量可以大百分之二十,电压可以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