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G6P不开机 少信号

楼主(2010-06-28):
SONY15.4大屏
MSO4富士康代工的板子 貌似。。。。

网友:
供电,时钟,PG
没有CPU供电先换供电管理芯片试下,再查少了什么信号

网友:
就是个少了什么信号不好查撒,你要给人家指点啊

网友:
楼上两位哥。。。 哎
  780定了板子 明天换版》

网友:
这个机独立显卡的呀,板才780吗?

网友:
谢谢分享!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集成的板,修好开机,但屏突然不显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呀?急!!!!

网友:
你把ec发出那个信号的脚翘起来,看那脚有没发出,如果没,是ec周边电路问题,如有,查供电心片周围,电容,其它的,

网友:
lz
不防看看这个
vhcore 是受syspok  和   shdn  同时控制
有时候syspok没有可导致shdn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