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M

楼主(2010-06-28):
待机电流:0.01A   触发后电流上到0.6A后,电流不动,然后掉电:机器有时可以亮机,哪位兄弟有修到过?请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有时可以亮机的话。可以考虑PWM-GOOD的几路信号是否正常,TP6227的15 16脚有信号没?ALL_SYSTEM_PWRGD来自于四个PG信号并联后的结果,分别是DDR_PWRGD SUS_PWRGD 1.5V_1.2V_PWRGD和PWR_OK_VGA。

网友:
ALL_SYSTEM_PWRGD信号3.3V是高电位,正常的

网友:
是AMD的机器吗?这个机器CPU坏的多吧,桥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上到0.6掉电看似像cpu电源有短路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CPU核心电压正常,CPU的工作条件G,CLK,RST,供电也都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61A后,掉电,但是有时触发后电流跳变正常,可以亮机!哪位师傅有修到过!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也想知道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