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8):
现象:冷机开机显示大约能坚持10分钟左右后掉电,热机30秒左右掉电,掉电后能继续触发。
维修过程:首先检查各供电都能正常产生,南桥北桥温度正常,上述条件正常出现掉电情况的话大多为dc-dc电路或者滤波电容有故障,dc-dc电路中故障率最高的个人感觉依次为 cpu核心供电--待命3 5v供电--南北桥供电--显卡供电--内存供电。
      首先检查cpu核心供电,因为能正常开机,而且用示波器测量上下管的pmw控制信号正常,所以先不考虑供电芯片不良,加焊供电芯片后故障依旧。3v和5v待命电压中又属5v容易出问题(排除后级有故障),因为供电电压越高的越容易出问题, dc-dc电路中产生的电压越高,BST升压电路中需要产生供给上管开启的电压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cpu核心供电电路中的bst电路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原因。
      实测5v的bst电路中二极管pd8正反向阻值正常,通电后测量pc159的连接pl11电感端电压为5.12v,连接max1999 14脚的bst5电压为9.2v,按正常电压为5.12v加上vl5电压经过二极管后降为4.6v左右,5.12+4.6=9.72v,触发后用示波器监视1999 第14脚电压有间歇性上下波动,在主板断电的瞬间有一幅度很大的下拉脉冲出现,pc159年事已高,可能有些累了,换此升压电容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怎么这样记算BST电压(5.12+4.6=9.72v)
PD8在这里是起升压二级管的作用,而不是导通

网友:
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书上有的呕~

网友:
高手玩的就是寂寞,基本功差了不怎么看的明白。

网友:
如果这机器是我修肯定修不了,偶不会用示波器呢。

网友:
PD8的作用是防止经过升压电容pc159升压后的电压返回到VL5,升压电容只能在震荡电路中实现对自身的充电放电以达到升压目的,在经过lc电路后的平滑电压是不能升压作用的,电容短路后就不具有升压的功能了。

网友:
基板不良, 容易出现各种毛病

网友:
BST是自举端··bst电路的电容很多出问题的·
    很多台式板的PWM电路有这样的故障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