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HDAIPro不显

楼主(2010-06-28):
磐正EP-8HDAIPro用AGP8X显卡不亮,用AGP2X或4X能亮,,,

网友:
8X    4X   2X  是怎么认的呀!我都不知道。

网友:
看中间的豁口
2 X 3.3V   ** ************
4X  2.5V   **  *******  ***
8X  1.8V   ********** ***

去百度看看就知道了

应该是缺个供电把

别修了,别给自己找麻烦。能亮就插入个400X显卡上去

网友:
2X 和 8X所用的供电有所不同,不要乱插,运气不好,可能会烧北桥的。你这主板是否支持8X,以前是否可以用,如果不支持就不要再弄了,要是以前行,现在不行,你可以查一下VDDQ是否正常。
1X,2X VDDQ=3.3  4X VDDQ=1.5-1.75  8X VDDQ=0.75-0.9
GP3.0规范,8X电压降到0.8V,为了防止用户将非0.8V显卡使用在AGP 0.8V插槽上,Intel专门为AGP 3.0插槽和主板增加了电子ID,可以支持1.5V和0.8V信号电压。并增加了8x模式,
AGP4X的可以在AGP4X,8X的插槽中使用,同样,AGP8X的显卡可以在AGP4X,AGP8X的插槽中使用,

但2X的与4X,8X明显不同,不要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