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

楼主(2010-06-28):
     我的华硕笔记本电脑今天早上用的时候发现无法开机,昨天晚上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用完待机的不过把电源插头拔掉了,今天早上一开始开不了机,电脑上的指示灯也不亮,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能开机了,开机之后我就离开了一下,回来后发现电脑根本就没开机成功,接下来一直开不了,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亮着的一直完好,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是电脑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不亮。
    用了很多办法:像拆了电源按住restart什么的,可是都没效果。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现在和原先最明显的不同是:原先本子的触摸鼠标左下方的那排指示灯中的表示电源的那个灯不亮了,原本是橘黄色的,接了电源就会亮的,可是现在不亮了。

网友:
看下是不电源开关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要不就是主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开关??那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条我重新装了下,可是没用。

网友:
把电池下拿下来看看能不能开,最好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点用检测一下。

网友:
擦下内存,把电源按钮外壳拆下来直接按主板上的电源按钮。要是还不能开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2012-04-23):
擦下内存,把电源按钮外壳拆下来直接按主板上的电源按钮。要是还不能开就是主板问题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