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不能开机

楼主(2010-06-28):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小弟有一块板子,型号忘了,插上电源以后,按开机键,风扇能转,不能开机,诊断卡代码这里没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很急啊,谢谢了!

网友:
是什么主板呀,,,没有型号吗???看来你这个不是INTEL的板吧,,,,能开机且诊断卡没显示(是没电还是显示FF)楼主说清楚一点,,要不然不好分析。。。

网友:
CPU不工作,先换个CPU试一下,再负载测CPU供电,时钟,复位,无供电查上下管,CPU供电管理工作条件及其本身。如果是上AMD的CPU,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时钟,SDA,SCL。。。。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是诊断卡上的代码不显示,我先试试凝海说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诊断卡的rst的灯坏了,已经让人带新的诊断卡了,新的拿到了,就可以知道是不是CPU不工作或者别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解决了,楼主来反馈下哦。

网友:
新的四位的诊断卡拿过来测了,直接显示是0000,cpu坏了,可以告诉客户,换电脑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直接显示是0000,可能是cpu坏,也可能是cpu供电坏,楼主如何断定就是cpu坏了呢?

网友:
你这样说得不清不楚的叫人怎么帮你呀,最起码你也要先测下所有的供电正不正常呀.

网友:
CPU没有工作,先换个CPU看一下,再查一下CPU供电等

网友:
我刚学主板维修的,也遇到这种情况,听说是CPU不工作,测了下CPU供电是正常的,换CPU也不行。现在拿别人修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还是没有全国供电呀,查时钟,复位吗?没有什么修什么

网友(2010-09-03):
CPU 真难坏 你这样就知道是CPU坏了呀。。。悲剧

网友:
看一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有无常亮,有常亮检修,若主板一开机直接转风扇,复位灯无直接闪前面12V-12V3.3V的话,换IO,IO换了不行,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