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卡D2代码BIOS刷新问题-求解

楼主(2010-06-28):
手里有两块七彩虹断剑C.A770 VER1.7主板  ,其中一块D2代码换上另一块BIOS块正常,故认为BIOS文件损坏或者BIOS块损坏,请大家给指点下, 手中没有编程器

请问如果BIOS文件损坏怎样才能刷新坏的文件BIOS块,谢谢。不知道热插拨可以不,如果可以,请高手们指点下具体方法。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同行,出点钱,让他帮你刷一下.
没工具就没办法.

网友:
搞芯片级维修的
都用编程器刷,安全快捷方便专业
LZ如果没有,花个十几二十块让人帮这刷吧
如果是搞维修的
建议还是配一台

网友:
你有功夫可以自己DIY个单片机  慢慢刷  不过俺没那本事  俺用编程器

网友:
买个希尔特580

网友:
自己搞一个方便很多

网友:
花钱就可以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