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问题

楼主(2010-06-28):
三星943nw 屏幕上下抖动,还有横线干扰,哪位兄台见过同样的毛病吗?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吗,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三星

网友:
找个通用板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没试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好像屏线也有可能的吧

网友:
拆开机器 检查下板子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

网友:
查电源 滤波电容 灯管

网友:
943NW用的屏,只要有拆过后,屏线接口就出问题很多的,酒精清洗后插上去,用胶带固定

网友:
三星943NW向种故障大部分是液晶不好引起的,我前段时间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主板上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