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图片传不上,DELL1704换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6-28):
DELL 1704雷击后电源板烧坏......现用一电源通用一体板代换,测试灯管亮,没接主机,灯管一直亮,按键不亮,感觉驱动板没有工作......
我是5.1V_______5V,GND___________GND,ON/OFF__________BKLT_EN,这是这样接的,不知道接的对不对。。。。所以在上图,刚才发了两个贴子,上图没上来,在发一变。。。。。。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帮LZ贴图出来

网友:
新高压板是高电平开启的,原来的可能是低电平开启的,上电没按按键灯管就一直亮可能是这样吧你测一下ON/OFF脚一下电就是高电平。

网友:
如果说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那应该如何改呀?

网友(点评):
估计驱动板都坏了

网友:
是呀怎么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把图转换成网页格式再添加附件上传

网友:
可以改,用一个三极管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