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的怪问题

楼主(2010-06-28):
今天接修一个公司7个同型号显示器 都是唯冠代工的 其中5个修好了,都通病.
剩下的两个就是没显示  其中一个15V 不停跳变  PWM 稳压管 电容 光藕基本上能换的都换了,还是没解决.
剩下那个 电源部分15V 5V输出都正常,只要把驱动板和灯管接上5V电压就不正常了。都排除驱动板问题.  看上去就是带不来负载.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也有很多人不少碰到过的,说下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同行解决问题的出来啊

网友:
其中一个 检查反馈电路,电压反馈,电流反馈特别是开关管的S极的那个电阻,还有启动电压,启动之后的正常工作电压那路是否都正常,次级的电容二极管是否有坏掉的。以前检查完换了PWM一般都能好,

网友:
15V不停跳变,检查过其他部件都正常,有可能是变压器故障,
15V 5V输出都正常,带不来负载,一个是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造成,一个是高压板有问题也会造成。
以上是我维修过同类故障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上的功率管有没坏,昨天我老大就修了一台这样的只要上驱动板5V就会跳后来查到高压板上的两个5707坏了、

网友:
与5V相连的那个别431有没有换过?

网友:
这款机子高压部份损坏不会造成输出5V不正常吧?只要不是直短都不会好像   19AH  19BH都不是C5707方案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我再弄一下试试 很头疼

网友:
这个机器你看一下启动电压时多少 ,稳定不?

网友(2010-07-29):
反馈电路有故障,

网友:
15V不停跳变,检查过其他部件都正常,有可能是变压器故障,
15V 5V输出都正常,带不来负载,一个是输出滤波 ...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如果有问题,会猛烧开关管的,上多少烧多少。

网友:
变压器匝间短路不一定会烧开关管,只是电压偏低,跳变不稳定。

网友:
可以断开高压板的供电,再量是否跳变,如无则是高压板短路引起,如还跳变则是电源故障[不接驱动板],这样岂不是一清二楚!

网友:
电源IC供电二极管限流电阻是不是断了 或者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