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19,驱动板烧糊了,更换新驱动板白屏!

楼主(2010-06-28):
一台杂牌19,驱动板烧糊了,更换新驱动板白屏!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屏也烧了,查一下屏上的保险

网友:
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驱动板是否选对,驱动板的跳线是否跳在正常位置,屏线是否选对,最后检查屏上面的各路供电,或IC虚焊。

网友:
你换的是什么驱动板?通用版的话应该考虑下程序的问题。如果驱动板没问题,那就看屏的电路了,特别是升压电路容易坏、

网友:
白屏——屏没工作,第一,屏供电是否正常?第二,屏线有没有插反?第三,换上去的驱动板程序有没有刷错?第四,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