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61S-AM2 SE 报C1

楼主(2010-06-28):
南北桥一体的(时钟芯片外围也没看到估计是集成到一起去了)内存槽1脚1。04V,238脚3。44 核心供电2。05V  6个时钟电压2。06V-0V,2。06V-0V,2。06V-0V。数据线对地阻值昨天晚上测量还有阻值,现在变成无穷大了。地址线对地数值一致。桥挂了?

网友:
准备土炮加焊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晚上测量还有阻值,现在变成无穷大了  无穷大是桥空焊了

网友:
上了土炮,现在测试阻值又回来了,上U还是报C1。。。
谢谢涵山 的回复,再问下上面的时钟电压正常吗?也就是1:2.06 V 2:0 V3:2.06V 4是0V这样.?

网友:
这板容易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AMD的板测内存时钟 每一组里面有一个没有电压  这是正常情况   还是跑C1  换个U 试  还有就是查内存REF  SPD电压   总线时钟 数据电压  刷BIOS  打排阻的值等等

网友:
VTT电压正常了并且IRDY FRAME也正常就刷BIOS,如果不正常换桥

网友:
加焊桥芯片不行就做BGA

网友:
C6100芯片虚焊

网友:
肯定是桥了!刚才回来在测量内存到桥的阻值又变无穷大了。。。。。
另外在回复乐天的:IRDY FRAME也不正常。跑C1灯是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