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台电的4Gu盘 0字节

楼主(2010-06-28):
台电的4Gu盘 0字节 芯片是AT1165 但是从网上下了不好使不说 ,还出现了U盘认不上的问题了 恢复了 再试还出这个问题
于是在台电网站下了一个 但是量产后 退出 在插上还是0字节
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助啊
芯片

网友:
先量产,不行的话最后一招,在淘宝上买个U盘的PCB,换了就OK了。我自己也量产了一个台电4G的U盘,UT165的试了好几个版本。注意版本的问题

网友:
这个U盘修才20 我要换的话 就亏了 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短接控制芯片试试,先打开量产工具,再短接u盘,接上电脑,量产工具认出之后,去掉短接,再量产

网友:
量产不行的话应该是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