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无VID电压

楼主(2010-06-28):
一V星G31M3 V2板子,上CPU跟假负载无CPU电压输出,IC是L6703,换新的也是一样,然后测VID线,结果全为0,跑线路,VID通过一个由681上拉排阻供电,排组另一端也无电压,查另一端的供电,结果扫了半天没找到从哪供电来的,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没有 证明CPU没有发出VID组合给电源IC  只有在CPU收到VTTFSB这个电压之后才会发出这个信号  你先查一下主板上面其他供电正常不正常 特别是VTTFSB   你上假负载没电压是因为你假负载不支持G31的板  要自己改装一下

网友:
修的时候注意,上电的时序。

网友:
查一下内存和VTT_FSB,如果不会查就上U压一下U座看有无变化

网友:
查CPU与北桥之间的供电场管有无输出

网友:
谢谢大家,一般测到CPU无电压习惯性地换电源IC,这次都没查其它地方,刚查了一下,果然,PCI时钟,一个是0,一个只有0.12,,IDE无复位,时钟IC是:  RTM876665,这个IC有得代换吗?找不到同样的遥哪个代? 测得晶振两脚都有1.5几的电压,供电3.3正常,输出脚到PCI的,一个是0,一个0.12,所以判断是时钟IC挂了

网友:
楼主错了,是先出CPU电压然后CPU电路给时钟IC VRM power good信号,才有时钟电压再出各路时钟的,你的板现在没有CPU电压,就不会有PCI时钟, RTM876665是好的换它是没用的。

网友:
楼主还有没查一下CPU的PWM电路吗?

网友:
电源理芯片和内存供电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其它的电压都正常,电源IC供电正常,没PG信号,VID无电压

网友:
VTT电压没有报上来

网友:
电源IC周围有没有五脚芯片。。如无得从北桥到内存检修,最后到CPU。。

网友:
VTT-FSb在Cpu坐左下方

网友:
二楼  你改那假负载怎么改的   麻烦告诉我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