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W9,雷击后无电源,电源修复后还是无显示

楼主(2010-06-28):
飞利浦190VW9,遭雷击,无电压输出。修复后5V正常,电源板到驱动板就一个5V、ON/OFF
、ADJ。
连接到驱动板后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无反应,量5V电压正常。
驱动板如图(借用网上图片),主芯片为TSUM1PFR-LF

请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看样子驱动板也烧了能用的能点不?

网友:
换块板吧,没多少钱,这样查下去,花的人工都不止这个价了。很可能MCU也挂了,等你MCU搞好,还发现有其他问题,时间可就长了

网友:
换个MCU如果不行,另外还有其他的问题,还不如把整块板一起换掉

网友:
测下ON/OFF有没有跳变电压信号啊 , 很多指示灯不亮, 连接到on/OFF接口的开关三级管可能断路了; 要是那个三极管断路了;on/OFF就没触发信号给驱动板,驱动板也就什么反应都没有 要是ON/OFF正常  MC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正常的话!应该是mcu,液晶,复位和时钟我感觉不怎么坏

网友:
还要检查3端稳压后的3.3V是否正常
能不能帮我把程序读出来,我这个等很多天了

网友:
还要检查3端稳压后的3.3V是否正常
能不能帮我把程序读出来,我这个等很多天了
引用 网友A:

版主见谅,我是维修菜鸟,还没有读写程序的东西..